变频器干扰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21):
大家好,请教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一个水厂装了一台变频器和一套超声波流量计。运行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最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流量计上显示的瞬时流量无变化,始终是一个数值。流量计里有一个参数为信号强度Q,当把变频器关掉后信号强度90多,启动变频器后强度变为40-50。这是变频干扰引起的吗,如果是的话怎么之前运行一直正常呢?该怎样解决呢,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肯定是干扰了,你那个传感器最好与机体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干扰了,你那个传感器最好与机体绝缘

 怎么绝缘,不是说只要不和变频器共地就可以吗?

网友B:
干扰了,我们厂子也有,解决办法在流量计上盖铁家伙做屏蔽,问题解决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确定干扰源是变频器呢?流量计是通过通讯来传递数据的吗?如果流量数据一直不变化的话,可能是通信数据被干扰变成脏数据了,所以数据得不到更新。信号强度的突变我觉得不是变频器干扰引起的,应该有其它的原因。因为协议的传输是通过协议头,地址,数据,校验码等格式决定的,如果干扰的话,为什么只是对数据部分进行干扰呢?如果是模拟量输出的信号强度Q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D:
绝对是干扰的原因,变频器会产生高次谐波,且谐波无法消除,你们使用多大功率的电机,如果不需要调速,建议使用磁控式软启动器,性能稳定,操作简单,适用性强,经久耐用http://www.tiangangdianqi.cn/公司产品就不错。

网友E:
屏蔽线有问题,或者是屏蔽端未接地

3楼说的也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确定干扰源是变频器呢?流量计是通过通讯来传递...

 影响的是 是模拟量输出的信号强度Q。

不是干扰的通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了,我们厂子也有,解决办法在流量计上盖铁家伙做屏蔽...

 我们的流量计有传感器和表盘两部分,盖哪个啊???传感器还是表盘?

网友F:
加上屏蔽,表进前要隔离栅。隔离一下。

网友G:
套磁环试试看看呢,好了分享下

网友H:
通信电缆一定要用屏蔽电缆,屏蔽层,要良好接地,变频器不能和电机共地,电机不能和流量计共地,其实对通信影响最大的不是变频器 而是三相电机,电机外壳,和电磁流量计是导通的,这个是最麻烦的。我以前也是用触摸屏读取流量计的数据,老是,开机一段时间后数据读不上来

网友I:
先检查下接地情况,然后检查下控制电缆是否有损坏。干扰就是这样没有规律的,以前可以正常的,现在不一定正常,当然或许你可以调整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或许也会避开干扰的,咱前段时间刚刚这样干过并且成功了,我那是影响其他设备跳停了。

网友J:
接地线路和动力线路分开试一下!

网友K:
感觉就是干扰!!!!!!

网友L:
干扰是个很头痛的事,还不好判断!还是先检查接地线吧!之前正常用了那么久,检查接地线有没有老化断线的,特别是马达的接地,马达离流量计最近啊. 现场有没有新增其他电器?在变频器输出端增加滤波器(磁环)!

楼主:
有时间按照各位说的去试试再说吧。。。。

网友M:
考虑下“接地”是否有问题

网友N(2013-04-22):
我不了解是什么样的流量计,可以在流量计信号输入端并联一个瓷片电容,效果很好!

网友O:
EMC的问题不会凭空产生的,如果之前使用正常,近期出现问题;最好的办法检查近期是否存在改动,或者接地或屏蔽线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P:
引用 网友H:
通信电缆一定要用屏蔽电缆,屏蔽层,要良好接地,变频器不...

网友Q:
屏蔽线需要的,走线时候不要动力线平行走线、、、、

网友R:
需要知道最后的真相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3-05-31):
还没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了一定发上来。。。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L:
在变频器上端增加磁环,减少变频器上端对电网的影响!变频器下端检查电缆线的接地情况!

网友S:
变频器进线加装进线电抗(铝包的就可以)。出线加装磁环(一定要大点),控制线路(启动、停止等线)加滤波小电容。

网友T:
屏蔽,接地,隔离.降变频器载频。

网友U:
你是一端接地 还是两端都接地

网友V(2013-07-08):
你可以试一下变频专用电缆是电机的三相每一根都有屏蔽的,假如还不好你在检查你的接地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