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电流表

楼主(2013-03-21):
工作电压220V,带开关量报警输出。

电流表监测的负载数量不定,每个负载都是同样的元件。

要求负载电流出现突然变化时能有报警输出。

例如:这次带4台负载,下次带2台或者5台负载,等等负载数量不定

但是要求不管是哪一次,任何一次若负载工作过程中电流有异常变化,

都需要报警输出,不知道哪家有这种功能的电流表?

网友A:
这种特殊要求的估计得定做。要不你自己做一个。这种现象很不通用的。属于非标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特殊要求的估计得定做。要不你自己做一个。这种现象很...

 我不是做仪表的,我是设备的,设备上要用

网友B:
智能型电表能满足你的要求,电流、电压、有功、无功都能测量,与上位机有485通讯。

网友C:
用FIUK的行,就是贵点。

网友D:
用 我们的多功能表吧价格质量都适合352141383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FIUK的行,就是贵点。

楼主:
可是我的设备上没有PLC,PC

楼主:
设备上只有接触器,断路器,按钮等

网友F(2013-05-21):
这里面有2种情况,

1、负载的供电不需要仪表提供,这样仪表只管通过的电流变化达到设定值,就报警输出,这是可行的;

2、负载的供电由该表来提供,这就要查看表的负载能力和负载的功耗能不能匹配了,估计绝大多数的仪表不能适应(带载能力一般小于等于500欧,或者 24VDC,50mA)。

网友G:
  带负载能力是由电机(电器)容量等技术参数决定的,一般由电流互感器一次侧接电机(电器)输出,二次侧接电流表,表计仅仅是显示电机(电器)电流值而已。只要选配合适互感器、电流表,并在表中设计报警显示,无论是带4台负载,或带2台或带5台负载都可以,但要在一块表中设置三种负载状态下电流上限值报警,目前还很难做到。

网友H(2013-08-27):
北京宇科泰吉的YK-31可以达到功能要求,详情请来的咨询13651191826    或在线QQ736597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