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高手进,

楼主(2013-03-21):
最近我们厂两台DELL电脑用光盘装系统时候,开机从光盘启动怎么就看不到从光盘启动项,根本就无法装,急急急!!!(从硬盘启动都是好的,启动起来光盘放入光驱也找不到),是不是什么硬件坏了还是电脑设置问题

楼主:
都没高手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从硬盘启动 找不到光盘,有可能是光驱磁头的问题。如果连光驱都没有,可以查看硬件是否卸载了。可以搜索下硬件,看能找到否?如果还是没有,很有可能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所放入的光盘与光驱是否一致,硬件管理里边看一下有没有光驱这个硬件。

网友C:
首先看你的光驱线连接这没有,一个电源线,一个数据线。然后电脑光驱多长时间没有用了,如果超过1年多,那光驱就得清理一下了,都放坏了,不能使用了,光驱这东西得时常用一下,否则就不好用了。

楼主:
嘿嘿寻求DELL售后服务的解决啦,

网友D:
把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啊。回复内容:

引用 楼主:
嘿嘿寻求DELL售后服务的解决啦,

楼主:
原来是主板上有个跳线,把跳线插到RCTRST这个插针上几秒钟,再开机进就ok了,不知道你们有木有遇到过

网友E:
笔记本的光驱,长时间不用很容易坏的,我的华硕笔记本光驱,第一个只用了两次,去售后服务换了个新的只用了一次,坏了.

网友F:
不一定是光驱的问题 我以前也是换重装系统,始终找不到光驱启动项,后来找高手帮忙不知道把什么东东改了下光驱启动项就出来了。

网友G:
一般我用的工控机的光驱都在机子内把光驱与主板的连接线拔掉,需要重新装系统时再接上,防止操作员工利用光驱看光碟!!

网友H:
BIOS里面需要设定光盘启动才可以的

网友I:
现在谁还用光驱啊,许多电脑只是摆设,长时间不用的光驱打开把光头擦擦即可。

网友J:
开机长按DEL或者F2或者F12进入BIOS。。。在STEUP START。。。。找到CD-ROM HDD。。。CTRL+个。。。把他搞到第一行。。。。。。1、CD-ROM DRIVER

网友K:
进BIOS看看有木有硬件,没有的话就是硬件问题了,找厂家;有的话,启用光盘启动项(有些BIOS是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某些启动项的)

网友L:
硬件的问题吧,你进系统之后,把盘放到光驱里,电脑能把盘读出来吗?

如果不能,那就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导致系统检测不到

网友M:
BIOS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光驱坏了,光驱长期不用的话容易损坏,光盘一般不容易(不是经常读取的)

网友N(2014-01-09):
开机进BIOS设置,更改启动顺序设置,将光驱设为第一引导,试一下。

楼主(2014-12-13):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爸链接光驱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拔下重新插上,再不行了换个光驱试试,绝对是这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