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RC校验程序无法通讯,请求指导?

楼主(2013-03-21):
以上为主程序部分

以下为子程序部分:

程序就是这些,通讯不上,不知道哪里有错误,大家帮忙查查看

网友A(2013-09-27):
本人也新手,指错了还请包涵,看下XMT指令可以知道:

vb100是起始位数,应该先设置成8,数据帧应该从vb101开始,vb101设置站号为1,VB102设置功能号为6...,然后发送,XMT VB100,0

网友A:
CRC 校验子程序里面也要修改一下,数据帧起始地址设为101

网友B:
200PLC里有MODBUS 通讯库,调用其中的两个BLOCK就可以,设置一下你想设置的参数。2个network就好,没有这么复杂小兄弟!!!!!不要查哪错了,赶快改过来。 QQ:2970603221   (MODBUS调试工具)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8339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