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锁的变异次数锁

楼主(2013-03-21):
有这样的一个构思,在对于松下不支持时间锁功能的别类机型上可以进行将时间限制换成为次数限制,是否能够实现。

  • 设备在运行了设定的运行次数后进行停机。

  • 停机后可以输入相对应的密码进行解锁。解锁后次数限制将失效.也就是不再有次数限制。

我作为一个工控新手在这里求助各位,我需要一个举例程序,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做过;

可以考虑,在屏中用宏编程实现;

网友B:
肯定可以的。到达次数,没输出就是了嘛,输入密码了就解除嘛

网友C:
特别简单的功能,不过首先要这样做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做过;可以考虑,在屏中用宏编程实现;

好,谢谢指教。

网友D:
这样做的目的你要把握住。。。做这个很好做,但是有这个必要么。。。

网友E(2013-05-02):
很容易!要不要我写个程序发给你》

网友F:
可以的,PLC很多不带时钟功能的,详细的加QQ631201168

网友G:
完全可以,用计数器就行,但你要这个的目的不是很好。

网友H(2017-08-19):
引用 网友E:
很容易!要不要我写个程序发给你》

给我一个吧。关于目的。我解释一下。为了销售设备。会答应客户分期付款的要求。但是很少有客户会和还信用卡账单一样的积极准时。没有锁。会有大量的恶意欠款。锁也不是一次性的解开。一般会根据客户承诺的日期给他开锁。没有付完全款就一直会有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