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楼主(2013-03-21):
看到很多程序都这样写,为什么Q4.1线圈驱动,前面还要写个常开触点Q4.1。

这样写有好处吗?

网友A:
这就是最简单的按钮启停自保持。

前面的常开Q4.1触点是做自保持用的,I0.0接通Q4.1得电,I0.0断开后Q4.1继续保持得电。

楼主:
谢谢。看样子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最简单的按钮启停自保持。前面的常开Q4.1触点是...

正解

网友C:
典型的启保停电路了,I0.0是一个瞬间信号。例如按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样子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你以为呢

网友E:
学PLC 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F:
这是最简单的控制啊;

按钮是不带自锁的,用线圈常开触点保持啊;

类似,二次回路;

网友G:
这个不明白的话建议你需要从头学起,学习最基础的电气控制原理。

网友H:
按说来这样写是不对的,应该用接触器的常开点来做自锁最好。

网友I:
在学校刚开始学plc的!搞不懂

网友J:
这是启保停PLC编程!

楼主:
稍有点受打击啊,还得继续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按说来这样写是不对的,应该用接触器的常开点来做自锁最好。

 这是PLC程序,不是实际电路。

网友K:
初学PLC的吧,前面的Q4.1是用来自锁用的

网友L:
     这是用PLC编程的用点动按钮启动电机的程序,图中Q4.1输出接接触器线圈,当它输出为1时,使接触器得电吸合,当它输出为0时,使接触器失电断开。图中Q4.1的常开触点与按钮输入点(I0.0)并联。它起自锁作用。

     动作分析:当按一下按钮。使I0.0=1,停止按钮I0.1的常闭触点处于接通状态,故使能流流入线圈Q4.1,使Q4.1由0变1,Q4.1的常开触点闭合,保持了此通道导通,即维持Q4.1=1(导通)。只有按下停止按钮,使I0.1的常闭触点断开,能流流不到Q4.1,使Q4.1由1变0,即使接触器失电断开,电机停。

网友M:
自锁啊兄弟,这个个~%………………

网友N:
自锁啊看来你不太适合搞PLC

网友O:
 不知道你从哪来的?..........哎.......

工控网奇葩 频现...............

网友P:
兄弟,看看PLC入门吧,你会发现为什么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自锁啊看来你不太适合搞PLC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也谢谢损我的几位。

只不过这个问题我已经弄懂了,对于损我的几位真是很对不住呢!

网友R:
最简单的启保停电路,电工基础呀

网友S:
楼上解答很详细,这是最基本的起保停控制。

网友T(2021-09-16):
工控网奇葩 频现...............

网友U:
这个看不明白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置复位也是一样的  不过有些人编程喜欢用置位  后面用复位   大量使用的话容易搞混  可能会出现置位的同时也在复位   复位的同时也在置位  会导致不好找原因   使用一般这样的自锁会用线圈和触点的自锁来完成  断开线圈后就到达了复位的目的  这样杜绝了相互干涉的情况    有些朋友喜欢直接用置位复位    我也是比较喜欢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