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内部过电压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3-03-21):
         内部过电压以操作过电压和谐振过电压较为常见。操作过电压出现在系统操作或故障情况下,谐振过电压是由于电力网中的电容或电感元件(特别是带铁芯的电感元件)参数的不利组合,引起谐振(或共振)而产生的。

         内部过电压与电力网的结构、系统容量及参数、中性点接地方式、断路器的性能、母线上的出线路数以及电力网的运行接线、操作方式等因素有关。内部过电压的幅值,一般不超过4倍相电压,个别可达7.4倍相电压,它可能引起线路弱点的闪络,并可引起弱绝缘的电气设备损坏,甚至烧毁。

网友A:
内部过电压,要选取合适的避雷器进行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