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70变频器反转问题

楼主(2013-03-21):
   有一个的70变频器,运用在提升设备,坡度在20度左右,运行2年多了,最近出现4---5次,变频器在高速正向提升的时候出现忽然反向运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干扰造成的,正转和反转也得有个时间差啊,忽然转向,请高手指教!     有遇见到这个情况的吗?     这厢有礼了!~

网友A:
输出转矩不够,被拉向反向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转矩不够,被拉向反向运行了。

 谢谢!~   转矩不够应该是向下滑,向下的频率是不应该有的!~

网友A:
那是不是你的线路松动了呢?反转线被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