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学 所以想自己研究一下 有好心人帮助吗

楼主(2013-03-21):
RN 4 5P11S-4CX  45千瓦富士变频  开年报保险熔断  检查发现有一相模块击穿  就让采购买了个新模块和保险  换新后  快熔处接入假负载  开机灯泡就亮  我以为是模块上并联的6个电容引起的  就拆下通电灯泡还是亮   搞的我都有点怕了   驱动板又故障是肯定的  但为什么上电灯泡会亮呢? 求大神教教啊  新手想学电东西不容易啊

网友A:
模块是IGBT模块吧,内部并接了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是IGBT模块吧,内部并接了二极管的。

 续流二极管不是反向并联的吗 ?  怎么会让灯泡亮呢? 谢谢师傅教教我啊

网友B:
不要盲目下手,先练好基本功,建议你学习一下电工和电子基础。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盲目下手,先练好基本功,建议你学习一下电工和电子基...

 就是没下手啊  这不是基础吗  干了5年电工了  电子也知道一点的

网友C:
驱动板故障,导致模块开机直通?把这模块驱动线拔下先试下。将其它好的模块快熔拆下,串灯泡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