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伺服电机故障原因分析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3-03-21):
三相交流伺服电机故障原因分析及排除方法

三相交流伺服电动机应用广泛,但通过长期运行后,会发生各种故障,及时判断伺服电机故障原因,进行相应处理,是防止故障扩大,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通电后伺服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故障原因
 ① 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
 ② 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
 ③ 过流继电器调得过小;
 ④ 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2.故障排除
 ① 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
 ② 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换新熔丝;
 ③ 调节继电器整定值与电动机配合;
 ④ 改正接线。

二、通电后伺服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1.故障原因
 ① 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② 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③ 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④ 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⑤ 电源电压过低;
 ⑥ 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
 ⑦轴承卡住。
2. 故障排除
 ① 查明断点予以修复;
 ② 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
 ③ 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
 ④ 减载或查出并消除 机械故障,
 ⑤ 检查是否把规定的面接法误接;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
 ⑥ 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
 ⑦ 修复轴承。

三、伺服电动机起动困难,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1.故障原因
 ① 电源电压过低;
 ② 面接法电机误接;
 ③ 转子开焊或断裂;
 ④ 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
 ⑤ 修复电机绕组时增加匝数过多;
 ⑥ 电机过载。
2.故障排除
 ① 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
 ② 纠正接法;
 ③ 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
 ④ 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
 ⑤ 恢复正确匝数;
 ⑥ 减载。

四、伺服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1.故障原因
 ① 绕组首尾端接错;
 ② 电源电压不平衡;
 ③ 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2.故障排除
 ① 检查并纠正;
 ② 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
 ③ 消除绕组故障。

五、伺服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1.故障原因
 ① 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
 ② 转子铁芯松动;
 ③ 轴承缺油;
 ④ 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
2.故障排除
 ① 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
 ② 检修转子铁芯;
 ③ 加油;
 ④ 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

六、运行中伺服电动机振动较大
1.故障原因
 ① 由于磨损轴承间隙过大;
 ② 气隙不均匀;
 ③ 转子不平衡;
 ④ 转轴弯曲;
 ⑤ 联轴器(皮带轮)同轴度过低。
2.故障排除
 ① 检修轴承,必要时更换;
 ② 调整气隙,使之均匀;
 ③ 校正转子动平衡;
 ④ 校直转轴;
 ⑤ 重新校正,使之符合规定。

七、伺服电机轴承过热
1.故障原因
 ① 滑脂过多或过少;
 ② 油质不好含有杂质;
 ③ 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过松或过紧);
 ④ 轴承内孔偏心,与轴相擦;
 ⑤ 电动机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
 ⑥ 电动机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
 ⑦ 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
 ⑧ 电动机轴弯曲。
2.故障排除
 ① 按规定加润滑脂(容积的1/3-2/3);
 ② 更换清洁的润滑滑脂;
 ③ 过松可用粘结剂修复,过紧应车,磨轴颈或端盖内孔,使之适合;
 ④ 修理轴承盖,消除擦点;
 ⑤ 重新装配;
 ⑥ 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
 ⑦ 更换新轴承;
 ⑧ 校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八、伺服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
1.故障原因
 ① 电源电压过高;
 ② 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
 ③ 修理拆除绕组时,采用热拆法不当,烧伤铁芯;
 ④ 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
 ⑤ 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
 ⑥ 重绕后定于绕组浸漆不充分;
 ⑦ 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2.故障排除
 ① 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
 ② 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粗供电导线;
 ③ 检修铁芯,排除故障;
 ④ 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
 ⑤ 恢复三相运行;
 ⑥ 采用二次浸漆及真空浸漆工艺;
 ⑦ 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