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漏电开关

楼主(2013-03-21):
单项漏电开关,三相漏电开关,正常接法,上端是进线,下端是负载端,发生漏电,短路时,会自己跳闸。请问?调转接法,下端进线,上端为出线(负载端),发生漏电,短路时,会自动保护跳闸不?

有实际工作经验前辈,帮帮忙。场房明试电,已经按 下端进线,上端为出线(负载端),接好电箱。

另外说下:3P+N的开关,下端进线,上端为出线(负载端),是行不通,一按测试按键,烧开关。

楼主:
自己顶,大湿何在,等等

网友A:
何必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楼上兄台,给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顶,大湿何在,等等

   你不是都有实际经验了啦,倒接会接开关这不就是经验啦,不能倒接

网友C:
请安附带说明中的接线图接线

下进上出,不能用,用一段里面线路板会冒烟的。一按测试按键,烧开关

网友D:
没用过,不知道,不过,既然一定要下面进线,干嘛不把开关倒过来呢?

网友E:
楼主太有才了

根据上图,如果下进线会导致断路器保护跳闸后无法切断电源,因为控制电路一直有电源接入,大电流不被切断右侧的线路被烧毁,楼主慎重啊!!!

网友F:
这倒真没试过。

网友G:
没有那么用的,还是改线吧

网友H:
8楼给出了原理图,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I:
严禁电源开关倒装,以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