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IS500系列伺服惯量辨识使用

楼主(2013-03-21):
惯量辨识的流程图如下:

注:

1)        若在H08.15=1默认值情况下,由于惯量比过小导致实际速度跟不上指令,使得辨识失败,此时需预置惯量辨识最后输出平均值”(H08.15)。预置值建议以5倍为起始值,逐步递增至可正常辨识为止。

2)        离线惯量辨识模式,一般建议用三角波模式,如果碰到有辨识效果不好的场合用阶跃矩形波模式尝试。

3)在H09.05=1的情况下注意机械行程,防止离线惯量辨识过程中超程造成事故。

相关功能码如下:

功能码

名称

设定范围

最小单位

出厂设定

生效时间

类别

H09

离线惯量辨识模式

0:三角波模式

立即生效

停机设定

1:阶跃矩形波模式

H09

惯量辨识最大速度

100rpm1000rpm

1rpm

300rpm

立即生效

停机设定

H09

惯量辨识加减速时间

20ms800ms

1ms

300ms

立即生效

停机设定

H09

单次惯量辨识完成后等待时间

50ms10000ms

1ms

800ms

立即生效

停机设定

H09

完成单次惯量辨识需电机转动圈数

-

0.01

-

-

显示

网友A:
慢慢介绍,咱慢慢学习,呵呵

网友B:
工作做的细致!学习..............!

网友C(2013-06-04):
想问下这个惯量是怎么求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