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IS500系列伺服一般调试方法

楼主(2013-03-21):
首先请正确安装及接线,设置相关的功能性参数,如工作模式、输入输出等。设置完成后,进行惯量辨识惯量辨识,得到正确负载惯量比后,建议先进行自动增益调整,若效果不佳,再进行手动增益调整。可通过陷波器抑制机械共振,可设置两个共振频率

一般调试流程如下面的流程图所示。

网友A:
不错,大家可以学习下的。

网友B(2023-03-08):
你好,请问有IS500驱动器连PC的调试软件吗?我是新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