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003加速至0.6HZ跳SLU

楼主(2013-03-21):
如题,请各位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A:
SLU故障是原因--说明书说的是稳态欠压。请检查下输入电压是否缺相、接线端子是否松动、输入电源是否波动。

楼主:
江湖兄,是我说的不够清楚,电源使用220V/380V/500VA变压器,驱动板的元件都扫了一遍,没发现明显的问题,连接母线主回路上的继电器触点也用小型断路器代替了,带了一个1.5KW的小电机。

网友A:
那你检查下实际的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低了,假如不低,应该是电压检测回路出问题了的。

楼主:
经检查确实是低了,变频启动后母线电压为480V,开始调速后,母线电压一直往下拉,直至420多伏,就跳SLU了,因该与检压电路无关,是否模块不良?(上下桥有轻微短路现象)

网友A:
那变频器的交流输入端电压是不是也降低了呢?可能是你的前面的变压器容量太小,带载能力差,造成了进线电压下降,然后直流母线电压下降。

楼主:
因该变压器容量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修其它大功率的变频也用它,没发现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