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2 DP通信问题

楼主(2013-03-21):
ATV312DP通讯的时候,变频器上面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我现在连接顺序是这样的,315的CPU出来,先是5个I/O站,然后4个SEW变频器站,然后2个312站,然后1个I/0站,然后3个312站,最后一个是ATV71的,现在就5个312的挂不上去,其他的都可以了,不知道跟这个顺序有没有关系,另外312的不用总线插头,接线有什么要求没有?在线等高手。

网友A:
你编辑下,貌似论坛不能自动换行,建议装个GSD文件,然后按照说明书来设置。

楼主:
ATV312DP通讯的时候,变频器上面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我现在连接顺序是这样的,315的CPU出来,先是5个I/O站,
然后4个SEW变频器站,然后2个312站,然后1个I/0站,然后3个312站,最后一个是ATV71的,
现在就5个312的挂不上去,其他的都可以了,不知道跟这个顺序有没有关系,另外312的不用总线插头,接线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A:
你换个次序,最后一个的跳线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