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的安装与维护

楼主(2013-03-21):
阀门的安装与维护

阀门是否正确安装和维护对阀门的使用寿命有很大影响,所以正确使用和维护阀门是很重要的。

1.  高性能气动截止阀的介质流向应遵循“高进低出”的原则,或按阀体上的箭头方向安装。如介质流向是双向流动时,可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安装。

2.  管道吹扫干净后才安装阀门,吹扫前可用带法兰短节或手动阀门代替,防止焊渣铁屑异物损坏阀门。

3.  高性能气动截止阀应在允许的温度和压差范围内使用。温度过高会使密封元件在高温时老化,温度过低会使密封元件硬化变脆;若超出压差范围使用,则会压坏密封材料或是无法关闭阀门,导致阀门泄漏或动作失灵。

4.  气动截止阀只允许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即气动执行机构在阀体和管道的上方。

5.  在安装过程中填料函上的压盖出厂时已一次调整到位,不需要经常调整。

6.  阀杆外露部分、填料函及阀门的外表面应保持清洁干净,并提供润滑,未油漆部分应注意防锈,以延长阀门使用寿命。

7.  平时使用时,阀门气缸润滑油按电磁阀用油要求即可;如电磁阀无特殊要求,根据环境温度有以下选择:a、汽轮机油U30(凝点-10℃),b、冷冻机油D25(凝点-40℃)。

8.  在连续使用一个大修周期后,建议更换活塞上的密封圈,并在气缸、填料函、平衡缸等处添加少量黄油(低温采用硅脂295-1),以延长V型圈和O型圈的使用寿命。

故障与处理

1.  内漏:内漏发生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

阀芯处内漏

a、管道没有吹扫干净,有焊渣铁锈等颗粒杂质损坏了密封片,造成泄漏,必须更换密封片。

b、如果整个工艺压力操作不当,造成吸附剂粉化,高速气流夹着粉尘局部冲刷而损坏密封片。如果管道内有吸附剂颗粒,应检查吸附塔过滤网是否损坏,造成吸附剂泄漏。

c、气缸仪表空气压小于0.4MPa,造成阀门关闭不严产生内漏,此时应增大执行机构气压。

平衡缸处内漏

密封圈损坏,更换密封圈。

2.  外漏:外漏在现场使用中很少发生,一般建议在一个大修期根据情况更换

中法兰处泄漏

密封垫片损坏,更换。

填料函与阀杆处泄漏

V型密封圈磨损,拆去缸盖、气缸活塞、缸底用专用内六角套筒调整填料函压盖,压紧即可。

气缸泄漏

a、气缸盖上O形圈损坏,必须更换。

b、顶盖套与铜套处O形圈损坏。

c、气缸活塞窜气,更换活塞上密封圈。

3.  更换易损件方法

更换垫片

只需松开支架与中法兰连接螺栓,就可将阀体与执行机构部分分开,再更换密封片。

更换填料

先将阀体与执行机构分离后,将阀芯、压盖拆下,更换填料。

网友A:
  不错,很好的安装经验, 不过我没有搞过这玩意 !

网友B:
按规范安装,才能保证仪表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