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显示自由停车,但无报警,按了复位电机也不能启动

楼主(2013-03-21):
设备运行时,ATV71显示自由停车,但无报警,按了复位电机也不能启动,断电后再送上电就能正常运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显示自由停车,是不是你外部控制变频器启停的信号丢失,变频器正在自由停车过程中呢。然后停车时间比较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