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700防雷

楼主(2013-03-21):
南方雷雨季节就要来了,请问各大侠PowerFlex700可以通过那些参数设置,可以在雷击引起电网波动时,仍能正常运行?这些设置又不能影响平时的正常运行。

网友A:
打雷的情况,引起电网波动,可以设定变频器的电源掉电的相关参数。如下面说明书中的要求来设置:

楼主:
你说的是70,我说的是700。700的对应菜单项是406,407,408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