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选择类别

楼主(2013-03-21):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下,我想用一个转盘把来料的瓶子分开,用两个传感器来控制。

当感应到有瓶子时转盘转动,用另一个传感器给转盘定位。不知道这两个传感器选什么样的比较好,还有他们的安装位置最好怎么放??

网友A:
转盘定位怎么做的?是在转盘处安装定位元件么?那样位置不会很准吧。

每次停的位置是否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定位怎么做的?是在转盘处安装定位元件么?那样位置不...

 每次位置都应该是固定的,就是想如何让位置定的很准。。。

网友B:
这个是用传感器控制感觉要和机械结合在一起,要是准确定位改一下转盘驱动类型,或许更好一些

网友C(2013-08-16):
感应瓶子用光电开关,定位的话可以用角度传感器。

网友D:
依据现场情况而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