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回宾馆啦

楼主(2013-03-21):
    昨晚夜接到分厂设备大故障电话,早上经过2.5小时车程直到分厂维修自动流水线, 各位说说是不是真是晕!  故障一个接一个

1, 先是一台 SP2403 伺服系统找不到 0 位, 按下 参考位 时自动转到相差 约 20 度角的地方 ,认为 0 位, 可是设备还有磁性开磁检测不在初始位

2, 上面的问题还没有搞定,旁边一台 SP1406 的传送链条系统传送到位时 它还往前跑一点, 原来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上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

3, SP2403 系统找到 参考位置, 但是转动一点角度, 发生电流过载, 可是从原来电流加大到50% 还是有,认为有堵转, 拆下伺服电机, 手动用力也能转动负载轴呀 ?

4, 上面三个问题还没有搞完,三台 CT 伺服系统的 PROFIBUS 网络全红,在 MP370 中三个从站全红色显示-----

    搞一晚上,终于将问题处理完成,

网友A:
辛苦了,水哥好样的。

网友B:
水哥,仔细讲讲啊,期待啊

网友C:
期待楼主详解原因。

网友D:
辛苦了。期待楼主详解原因。

网友E:
好。。就是这种故障才好赚钱。。。。。

网友E:
其实,只要零件没坏,故障就好修。大不了手工全部复位,重新开车。。最怕那种到处冒烟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E:
这种故障,有可能是生产过程中突然掉电,或者突然急停造成的。急停之后,设备所有动作,都在半路停止了。。而设备重启,必须要求回到原位。。这样就会造成麻烦。

网友E:
你比如说,过山车。。如果运行过程中,突然掉电。它肯定要自锁保护。。你再上电,它也肯定不会从它停车的地方继续运行。要它重新运行,你就必须人工复原,复位以后,才可以再次运行。。流水线也是类似。。因为流水线环节很多,谁知道急停以后再启动,会有哪些麻烦??所以,对于流水线类似设备的处理都是类似,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必须人工复位以后,必须人工参与,才能再启动。

网友E:
如果复位以后,还是不能启动,就用电脑监控一下程序。从程序里面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F:
问题一连串出现,有可能是供电问题,不过这种差事也够辛苦的,老板应该给加班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水哥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就是这种故障才好赚钱。。。。。

  你呀,就知道挣钱,这是我自己分厂的设备,挣个屁屁的钱,又不是私活

当然不会突然停电,就是停电,老外的程序都会有从掉电保持的开始继续工作,还有就是人工复位是什么意思?强行将伺服拉到 0 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好。。就是这种故障才...

 我就是说我。。呵呵。。我曾经给辉门(青岛)编写火花塞程序。编写急停的时候。就出现分歧,是按下急停立刻停止呢?还是按下急停后,结束最后一个工作周期停止。后来决定,按下急停,立刻停止。我说按下急停立刻停止,再启动,机械臂会卡在一起。他们说不信。旁边有一台鬼子的同样的设备。我说你去急停看看。。他们就去试,结果卡在一块了。后来他们就规定,要想终止操作,挡一下光栅,机器自动运行完最后一个周期停止。除非人身事故。。。你可能会说,那是你们的设备,不是我们的设备。。其实,设备的原理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训练动物,你给一条狗好吃的,摸它的毛,它会亲近你。同样,一头驴,你给它好吃的,摸它的毛,它也会亲近你。呵呵。。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E:
当然,要是不怕麻烦。强行将伺服回到零位也未必不可。当然,你不能带电进行这个操作!!。   这个是要切记的!!

   你得这么想:现在,你就是这个设备的制造人员了,你把零件全部拆散,让你重新组装起来。。你会怎么干??呵呵。。当然是该归零归零,该复位复位。复位以后,重新上电运行嘛。好好

网友E:
干维修,要有复位---(reset)意识。。。电脑死机了。重启一下。。变频器参数设乱了,恢复出厂值。。同样,大设备也是一样。。。

     。就像电脑,比如“我怎么打不开页面了??”,或者“鼠标不动了??”,或者“乱码了”等等等等。。类似的问题,没必要一个个解决。。。一般重启动一下看看。。

   小设备如此,大设备同样如此。。连航天飞机都是如此。。如果复位以后,还是开不起来,这时候显示的问题,就是问题的根本。。

问题都是连着的,比如你的变频器前面的热保护跳了,你的屏幕显示通讯失误。。热保护跳了,变频器没电了,变频器没电了,自然不会回应,屏幕上当然就会显示通讯故障。实际上并不是通讯故障。如果通讯线断路或短路,通讯口芯片损坏,都会显示这个故障。所以,光看故障显示是没用的,故障显示只是提醒你该查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详解原因。

网友:
老外的设备,实在修理不好,最后的一招停电重启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干维修,要有复位---(reset)意识。。。电脑死机...

 道理杠杠嘀

网友J:
做技术真的很辛苦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网友M:
整完了,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整完了,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当然, 搞定了就好睡个好觉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