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压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3-03-21):
现场表是绝压 压力变送器,传输到dcs,dcs和现场观看都是表的数值跳动,现场表的电压也跳动?工艺保压正常完全绝压状态,为什么现场绝压表会波动很大?

网友A:
工艺保压正常,而测值胡球蹦?

呵呵

要么就是空间环境的电磁干扰发情猖獗,搞强女干呢

要么就是测器的抗干扰能力,太日蔫不硬棒

说说谁家的测器,啥型号啥量程。。。俺告诉您解招 。

网友B:
就和你的变送器反应有关了,现场表直接接介质,你变送器一般都有引压管,相对现场表就慢了点,表压=绝压-大气压。最好DCS和现场绝压表都是一直。量程不要太大,和实际工况差不多就行。

网友C:
绝压是抽真空,这个绝压变送器安装在大气压中,所以绝压变送器对于各个密封面连接件要求严格,如果稍微有点密封泄露,其对变送器的显示就有很大影响。

所以建议楼主仔细的检查绝压变送器的各个连接密封面是否紧固,有无漏风现象,特别是变送器连接头与工艺取压管的连接密封是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