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就是好用

楼主(2013-03-21):
这一款(D-120B)明纬的双电源大家用过吗

网友A:
上海明纬和台湾明纬电源都不错的

网友B:
除非客户指定,否则不加选择就是明纬

网友C:
是的,明纬这个电源确实非常OK

网友D:
明纬电源还行,经常用的;

网友E:
请问这个价格多少???

网友F:
有此4-20MA的信号线过来的信号波动很大,2线制的,把电源换成明伟,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上海明纬和台湾明纬电源都不错的

有上海明纬? 台湾明纬的下属公司?

网友H:
好像还有香港明玮和台湾明玮,不知道哪个是正宗品牌的?

网友I:
我用过150W 24V的开关电源

楼主:
现在淘宝上很多,价格层次也很大,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明纬电源

网友J:
台湾明维电源,不错,我们这用的也是。

网友K:
我们也用,但感觉过压能力不够,标称电压内经常瞬间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