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2个S7-200系列的PLC远程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21):
请问,组态王如何与2个s7-200系列的PLC远距离通讯啊(PLC与工控机的距离为1Km左右)。还有就是工控机双屏显示(2个屏幕都可以操作)需要加什么硬件,还是加多一个显示器、鼠键套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组态王与S7-200PLC通讯方式有好多种。PPI、DP、以太网都可以。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建议采用PPI直接通讯方式,优点是PLC不需要外加模块而且组态王有PPI驱动容易上手,缺点是通讯距离太近需要加中继将距离扩大到1200m。

双屏显示要看你的工控机显卡有没有输出功能,如果有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B:
如果从稳定的角度来看,使用光纤是种不错的选择。见如下方案

网友C:
做过组态王和西门200通讯,用的485通讯,距离300-400M,没加东西,电脑上用了一个232转485,如果1000M可以加一个485中继器,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D:
看你现场情况了 如果你现场这1000米有仪表桥架的话可以用485加中继的,如果没有,想跟其他的电缆桥架共用的话,建议你走光纤吧,2个PLC端如果距离较近就买一个243模块就可以了,一个做主站,一个从站,然后再加上个家用的5口的交换机,然后光电转化器,这些东西很便宜的,工控机那一头也要加这2个东西交换机,然后你用上2台工控机,利用网线分别接到交换机上就行了,记住交换机完全没必要用工业级的。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两个S7-200分别插一个BCNet-S7PPI,以太网口接光电转换器,然后光缆到交换机。两个工控机连交换机就可以了。至于跟组态王通讯,可以走TCP/IP,也可以OPC。

网友E:
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BCNet-S7MPI

网友F:
没做过这么远的通讯,你可以使用一个485转光纤的模块,到PLC段价格485转232模块就可以了

分屏显示,你可以再你的显卡上插上一个分频器可以实现。做过视频监控的都玩过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相当受教

楼主:
但是发帖时没说清楚,我只用一台工控机。2个PLC中,一个PLC在工控机旁边,另一个离工控机1000m。可以离工控机近的PLC用PPI通信,远的那个用以太网通信吗?  还有我说的一主机双屏显示,是想要2个显示屏上都可以进行操作,可以吗?还是得要2台工控机?

楼主:
,高手都到哪里去了,不会都放假了吧

网友G(2014-01-07):
做过组态王和西门200通讯,用的485通讯,距离300-400M,没加东西,电脑上用了一个232转485,如果1000M可以加一个485中继器

网友H(2018-05-13):
我还能说什么只能赞评论了啊

网友I(2018-07-01):
其实我也想同样问,

网友I:
大神门都把答案回答完了,

网友J(2018-07-31):
太好了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