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不了电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2):
三菱E740---3.7K变频器带3KW的永磁同步电动机,变频器输出线不接可以正常启动。一接到电机上启动就过负载。电机的负载端都拆掉了,也就是让电机空转也是过负载。电机用手都可以转动的,怎么会过负载呢。故障代码E.OLr。,用手动给频率启动也不行。以前用的施耐德的变频器都可以带动的,现在改成三菱的却不行,求大神指点。两个变频器都是这样。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本身问题。

网友A:
永磁同步电机。。。用伺服吧

网友B:
电机的额定电压和变频器适应吗?

网友C:
变频器与电机测速之间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D:
楼主看看下面的链接,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7/386146_1.shtml

网友E:
表示变频器故障
故障类型:输出缺相异常
代 码:23
故障表现:
1、变频器输出侧接线异常,漏接或存在短线
2、输出三相不平衡

如果一上电就报这个,一般是模块或者驱动板烧了,如果运行过程中出现,可以调长点加减速时间

网友E:
从选型上来说,如果是三菱你选择A740才是正确的。

网友F:
应该是变频器功率小。因为电动机瞬时启动的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6~7倍,所以3kw的电机选3.7kw的变频器还是不合适的。

网友G:
你这个变频器驱动不了同步电机,用A740不错。

网友H:
我用伟肯变频上过同步电机,还行,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变频器驱动不了同步电机,用A740不错。

网友J:
同步电机需要特定的型号才可以驱动啊

网友K:
建议看看说明书,看是否适合驱动同步机。

网友L:
一般是异步电动机呀。永磁的,E740---估计要报警了。启动的时候会过流,把参数动一下试试,不过电机即使转了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