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线圈X010和X011是怎样才接通的

楼主(2013-03-22):
如题!这是一个三凌FX2N糸列控制的三层工业电梯梯形图,查看了整过程序都不知X010,X011是怎样才接通的?

楼主:
请各位下载解压包打开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硬住头皮顶起来了!

网友A:
这些最好自己截图

网友B:
朋友,没有注解呀。不好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最好自己截图

 截图没用的只有一部分,下载后用编程软件打开看一目了然很方便的!

网友C:
X010和X011是输入部分,如何接通,往往都是与PLC的输入电路相关呀

网友D:
如6楼所说吧。

网友E:
在三菱FX系列PLC中,x是输入继电器,它的线圈是有外部的接线接入的,所以在程序中只需使用它的触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X010和X011是输入部分,如何接通,往往都是与PL...

 不好意思主题全打错了!是Y010和Y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