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笔记本连接失败

楼主(2013-03-22):
刚买了一条USB-SC09-FX的线,现在怎么都连接不上,指示灯没有任何反映。刚接触这个,不懂,请给我指点一二,在此拜谢!

问题如下:

1、USB-SC09-FX的线上面的指示灯有些什么状态;

2、带的光盘上面驱动怎么安装都是一样的(我同时买了海泰克、昆仑通态触摸屏的线),都是海泰克那个驱动;

3、同一笔记本要做这昆仑通态、海泰克和威纶的触摸屏,三菱、台达和松下的PLC连接时是不是所有连接时都要把另一个驱动程序卸载;

4、昆仑通态、海泰克和威纶的触摸屏,三菱、台达和松下的PLC,他们之间有通用的编程线吗?

谢谢!

楼主:
帮帮忙,分开回复也可以啊

网友A:
指示灯指示收发状态

USB电缆驱动安装好了 没什么特殊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
可以可以问问厂家,很多时候从谁哪里买的,会提供技术支持的。

网友C:
编程电缆基本上设备均不通用的;

有的需要驱动的;

网友D:
三菱原装的线挺好用的

网友E:
什么操作系统?很多驱动程序是不支持WIN7的。

用360硬件大师的驱动管理基本可以搞定(要联网)

网友F:
楼上说的对,win7不好用,对于搞plc.

网友G:
    USB数据线都要装驱动软件,买线时没有安装盘吗?没有也没关系,下一个USB驱动软件,好像XP系统好用点,然后打开---我的电脑-----更改一个设置-------添加硬件--接着根据提示操作应该好了,编程线没有通用的一个品牌一种编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