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个上升沿检测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13-03-22):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表达的意思是,在I0.4不动作的情况下,按下I0.0 ,Q4.2就自锁了?

连续检测两个上升沿我是没有那么用过,但是Q4.2捕捉到信号也很正常啊

网友B:
Q0.1是瞬间接通一下

楼主:
是因为两个上升沿检测指令所以才瞬间接通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达的意思是,在I0.4不动作的情况下,按下I0....

 但是还不明白为什么Q4.1会瞬间连通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表达的...

这个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啊,请问你是怎么捕捉到Q4.1一直为假的?是肉眼看的?那一瞬间你肉眼根本看不到的

网友D:
上升沿都只能瞬间接通一下,你的0.0只是启动的时候接通了一下啊,所以你4.1显示常开是对的

网友E:
       这个检测上升沿得看你M0.1和M0.2的定义了;有过这样的编程思路--检测搅拌装置转动到哪的位置,连续2个接近开关动作--表面搅拌过了一个位置,然后一个测量装置自动下降去测量,防止测量装置放进槽子的时候碰到机械搅拌,被绞断绳子。

网友F:
两个上升沿的状态一样,应该可以用一个就行。

I0.0 是启动信号(实物应该是个点动按钮),当I0.0得电瞬间两个上升沿触发,

Q4.2得电,常开Q4.2吸合,形成自锁,Q4.2一直处于得电状态。

I0.4应该是个停止按钮,当按下停止按钮,I0.4常闭断开,

Q4.2断开,常开Q4.2断开。

网友G:
     1、第一个网络语句中用2个前沿和用1个前沿是一样的,都是取I0.0=1的前沿信号,来驱动Q4.1,即使Q4.1在本扫描周期内=1,(只保持1个扫描周期导通)。即后一个前沿指令是多余的。Q4.1输出如接接触器,当按下启动按钮,由于它Q4.1只导通一个扫描时间,导通时间极短,使线圈电流没有上升到吸合阀值就断开,故Q4.1输出接触器始终未断开状态。

    2、第二个网络语句是启动与停止Q4.2的编程:按下启动按钮I0.0,其前沿信号(Q4.1=1)通过I0.4的常闭点使Q4.2=1,当下一个扫描周期到来时,由于Q4.2=1而自锁,即保持Q4.2导通状态不变。只有按下停止按钮(I0.4),由于I0.4的常闭触点断开,使该支路断开,即使Q4.2=0。

网友H:
看看M0.1 M0.2有没有其他地方用到,Q4.1瞬间。Q4.2自锁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使用Q4.1连接一个计数器,看看动作不

网友I:
程式没有问题 可能是控制需要才加的二个上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