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的板载显卡坏了

楼主(2013-03-22):
研华工控机的板载显卡坏了,没有VGA信号了,想用PCI的独显解决,机型是研华610L 主板是PCA-6006LV,该怎么办?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建议你买个ATI 7000或GeForce4 MX4000 的PCI显卡吧,显存一般是64兆的。 肯定比你原来的845GL强多了。

网友B:
应该一样用,你安装上试试。连接方式不一样吧

网友C:
换一块板载显示就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D:
电脑的各个配件坏了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