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该怎么接

楼主(2013-03-22):
这个怎么接输入的4-20毫安信号呢?

 I+ I- 短接吗 ?

网友A:
图片看不到,是哪种模块呀?

网友B:
你提供的信息不够清楚,这些应该够。

如还有问题再说明?

网友A:
这个是EM AR02 热电阻模块,2路输入,输入的是RTD和电阻值。

接线如下图:

网友C:
  模拟量既有先到变送器输入端,然后再通过输出端接模块,输出信号4-20mA;也有不使用变送器直接接模块的,模拟量进模块输入端,再通过其输出端输出4-20mA信号,看你怎么选配。输出端正负极接线一定要与对侧输入端正负极一一对应,不然会没有显示。

网友D:
看看选型手册吧,那上面有详细的接线方式,另外还有拨码开关设置电压、电流信号的介绍的。

网友E:
这个要看模块和信号,最好是查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到,是哪种模块呀?

EM AR02 热电阻模块,我就是不知道I+  I-  M+ M-都是干嘛用的

网友F:
 什么模块,图片看不到呀, 但是 2 楼和下面的都给图片啦,其实模块手册上有接线图的 !

楼主:
谢谢大家能抽空关注,我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