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机不能正常起动?

楼主(2013-03-22):
各位高手!我这里有一条生产线,其中一个ABB的变频器控制5台计量螺旋电机,变频器的运行指令由一台电脑工控机发出,螺旋电机运行的方式根据产品的不同,有时用得到,有时用不到。目前有一台电机不能正常工作,表现为起动时变频器显示过流,(空载与重载出现同样的问题)通过各种方法检查线路、接触器、电机都没有发现问题。把不能正常运行的电机更换成一台可以正常运行计量的电动机后还是不能运行,变频器显示接线错误或是过流。

注:原不能正常运行的西门子电动机在不动任何硬件的情况下有时又能正常运行并能带负载计量。(电机全部为西门子进口带有热电阻电动机。

请求高手给予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一台ABB变频器带5台电机吗?那就把其它电机都先停掉,只带这台你认为有故障的电机,能正常工作吗?在这线路上换另一台好的电机再试,如能运行是电机有问题了,不能运行则是线路问题。 ABB变频器有电机电子热保护功能(估算值,不用接线的),如你停机一段时间再开就可以运行了,那就是变频器保护了。

网友B:
是5台电机都接一台变频器上面吗?

电机抽头相序一样吗?

接线是否都是一样的按电机相序接?

如果是一拖五,那么线路的长度是否都一样?

每一台电机的运行,各相电流是少?

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问题应该是能解决了。

网友B:
电机是逐台启动?

同时启动?

螺旋计量来说,你的设备应该是罐装机,或者定量配料用,对否?

网友C:
个人认为问题还是出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设备或电缆上

网友D:
检查到这台电动机的电缆绝缘,空试该电动机方向是否正确,检查五台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是否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检查跳停的螺旋计量泵的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