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地址设置

楼主(2013-03-22):
PLC中的地址比如说为DB245 ,DBX18.0,在WinCC中这个变量地址怎么设置?

我如下图,首先新建变量,数据类型是bool,然后地址选择中是没有dbx的,是哪里错了,还是WinCC中本来就不能新建dbx地址的变量,或者有什么方法吗?

急,在线等!

网友A:
这个已经就是DB245 ,DBX18.0变量了

网友B:
就是这样没有错,在那位那地方选吧个X的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没有错,在那位那地方选吧个X的数就行了。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就是DB245 ,DBX18.0变量了

但是最后新建出来的好像显示的是DB245 D18.0

网友C:
dbx就是位,你图上显示的就是DB245.DBX18.0

如果设置DB245.DBX18.1那就点击位选择为1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兜兜没钱  这个已经就是DB245 ,...

 显示的就是这样,实际对应PLC的地址就是DB245.DBX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dbx就是位,你图上显示的就是DB245.DBX18....

原来如此,谢谢了!

网友D(2015-04-19):
楼上回复都是正确的,刚开始我也容易搞混

网友E(2015-08-13):
在WINCC里面的变量没有X,这个已经就是DB245 ,DBX18.0变量了

网友F(2017-08-17):
是的,楼上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