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三菱PLC简介

楼主(2013-03-22):
三菱FX2N系列PLC的详细介绍
   三菱FX2N系列三菱PLC简介
  三菱FX2N系列PLC是三菱FX系列PLC家族中最先进的系列。由于FX2N系列具备如下特点:I/O最大可支持256点、程序执行更快、全面增强了通信功能、适合世界各国不同的电源以及满足各种需要的大量特殊功能模块和网络模块。
   三菱FX2N系列PLC为大量实际应用而开发的特殊功能
  开发了各个范围的特殊功能模块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模拟I/O,高速计数器。
  定位控制达到16轴,脉冲串输出或为J和K型热电偶或Pt传感器开发了温度模块。
  对每一个FX2N主单元可配置总计达8个三菱PLC的扩展模块。
   三菱FX2N网络和数据通信
  连接到世界上最流行的开放式网络CC-Link,ProfibusDP,新增加CC-LINK主站模块。可扩展RS232/422/485通讯口。
   三菱PLC其它功能
  内置式24V直流电源
   24V、400mA直流电源可用于外围设备,如传感器或其它元件。

  快速断开端子块
   因为采用了优良的可维护性快速断开端子块,即使接着电缆也可以更换单元。

  时钟功能和小时表功能
   在所有的三菱FX系列PLC中都有实时时钟标准。时间设置和比较指令易于操作。小时表功能对过程跟踪和机器维护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深圳市瑞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特价三菱PLC(源头厂商)
0755-36972636 QQ1557508148

另有如下直流供电的型号可供选择:

  FX2N-80MR-D
  FX2N-64MR-D
  FX2N-48MR-D
  FX2N-32MR-D
  三菱FX2N系列PLC性能规格
  项目 规格 备注
  运转控制方式 通过储存的程序周期运转
  I/O控制方法 批次处理方法(当执行END指令时) I/O指令可以刷新
  运转处理时间 基本指令:0.8μs/指令
  应用指令:1.52至几百μs/指令
  编程语言 逻辑梯形图和指令清单 使用步进梯形图能生成SFC类型程序
  程式容量 8000步内置 使用附加寄存盒可扩展到16000步
  指令数目 基本顺序指令:27
  步进梯形指令:2
  应用指令:128 最大可用298条应用指令
  I/O配置 最大硬体I/O配置点256,依赖于用户的选择(最大软件可设定地址输入256、输出256)
  辅助继电器
  (M线圈) 一般 500点 M0至M499
  锁定 2572点 M500至M3071
  特殊 256点 M8000至M8255
  状态继电器
  (S线圈) 一般 490点 S0至S499
  锁定 400点 S500至S899
  初始 10点 S0至S9
  信号报警器 100点 S900至S999
  定时器(T) 10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200点 T0至T199
  1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46点 T200至T245
  1毫秒保持型 范围:0至32.767秒4点 T246至T249
  10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6点 T250至T255
  计数器(C) 一般16位 范围:0至32767数200点 C0至C199
  类型:16位上计数器
  锁定16位 100点(子系统) C100至C199
  类型:16位上计数器
  一般32位 15点 C200至C219
  类型:16位上/下计数器
  锁定32位 15点 C220至C234
  类型:16位上/下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
  (C) 单相 范围:-2147483648至+2147483647数
  一般规则:选择组合计数频率不大于20KHz的计数器组合
  注意所有的计数器锁定 C235至C240 6点
  单相c/w起始
  停止输入 C241至C245 5点
  双相 C246至C250 5点
  A/B相 C251至C255 5点
  数据寄存器
  (D) 一般 200点 D0至D199
  类型:32位元件的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对
  锁定 7800点 D200至D7999
  类型:32位元件的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对
  文件寄存器 7000点 D1000至D7999通过14块500程式步的参数设置
  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特殊 256点 从D8000至D8255
  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变址 16点 V0至V7以及Z0至Z7
  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指标
  (P) 用于CALL 128点 P0至P127
  用于中断 6输入点、3定时器、6计数器 100*至150*和16*至18*
  (上升触发*=1,下降触发*=0,**=时间(单位:毫秒))
  嵌套层次 用于MC和MRC时8点 N0至N7
  常数 十进位K 16位:-32768至+32768
  32位:-2147483648至+2147483647
  十六进位H 16位:0000至FFFF
  32位:00000000至FFFFFFFF
  浮点 32位:±1.175*10-38,±3.403*10-38(不能直接输入
深圳市瑞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特价三菱PLC(源头厂商)
0755-36972636 QQ1557508148

网友A:
FX2N已经停产了,取代他的是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