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讯线缆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小弟新手,有个问题请教!

工程中用到基于RS-485的modbus通讯,实际变频器与PLC连接的通讯线缆只有RS-485+ 和RS-485-,两个设备各自供电,如何实现公共参考电位,避免通讯线缆上的不必要的电流。

网友A:
两台设备之间用屏蔽双绞线,正负对应起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台设备之间用屏蔽双绞线,正负对应起来就行了;

 屏蔽层一端接地。

网友C:
RS485与RS232是不同的,RS485是依靠+端与-端之间的电位差来决定正负电平的,不需要0电位的参考点,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S485与RS232是不同的,RS485是依靠+端与...

 楼上说的言简意赅,注意+接+,-接-就可以了

网友E:
得用屏蔽双绞线,而且要做好接地工作。

网友F:
一般是+--+,-———————-,然后地接地

网友G:
如果一端接地任然有干扰,那就请增加信号隔离。

网友H:
 楼上说的言简意赅,注意+接+,-接-就可以了

网友I:
就两根线+屏蔽层,+接+,-接-,屏蔽层接地,现场走线不要和动力线在一起

网友J:
  首先要挑选管阀件合理的装置地址:不潮湿、无雨雪滴漏的当地。其次点检办法有条件时有专门的人每天对保温质料的有无损坏,管路等等的能否塞住进行技术确定与处置。

  再次是有警报设备的可装上蒸汽走漏或断电状况的声光的报警小配备,以便利保温防冻办法危险的发现与及时整治。最终是巡检办法由区域外表保护责任人按预订巡检道路守时查看。要查看保温的管阀件、保温箱、排水设备、等等能否正常,保温质料包装能否有破损、电伴热供的电元器件正常与否等等。

  对不耐冻的外表要侧重查看并记录下来,对外表及其保温办法进行枯燥、完好、洁净的修护保护,及时处理现场发作的保温伴热疑问。

  跟着饮食的飞跃成长,外卖作为饮食职业一个新的赢利增长点,在家中和家人一起享用多种甘旨也变为一种天然的生活方式,在国外发达国家较为遍及,这些年在国内也日渐遍及。

  阀门的零部件在拼装前有必要通过以下进程处置:

  1、依据加工需求,有些零部件需要做抛光处置,外表不能有加工毛刺等;

  2、一切零部件进行脱脂处置;

  3、脱脂完成后进行酸洗钝化,清洗剂不含磷;

  4、酸洗纯化后用纯净水冲刷洁净,不能有药剂残留,碳钢部件省去此过程;

  5、逐一零部件用无纺布进行擦干,大口径螺纹钢管不能有线毛等留存部件外表,或许用洁净的氮气进行吹干;

  6、用无纺布或许精细滤纸沾剖析纯酒精对逐一零部件进行擦洗,直至没有脏色。

  除此之外,我司还生产宁波液压阀、宁波法兰、宁波快速接头、宁波焊接式标准接头、宁波胶管接头、宁波管阀件、宁波扩口式标准接头、宁波液压接头、宁波卡套式标准接头、余姚液压阀、余姚法兰、余姚快速接头、余姚焊接式标准接头、余姚胶管接头、余姚管阀件、余姚扩口式标准接头、余姚液压接头、余姚卡套式标准接头,欢迎大家选购。

 全国诚邀代理合作商,欢迎来电咨询洽谈!

宁波余姚液压管件厂:www.rsyygj.com  欢迎来电咨询:电话:13958357389传真:0574-6297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