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的趋势——降低价格

楼主(2013-03-22):
    曾有一个网站针对plc的国内用户做了一个edm调研,当同等质量的国产PLC价格降低50%后,国内的用户才有可能考虑购买。

由此可以分析出国产plc的趋势——降低价格。当同等质量的plc价格是降低50%后,国内的用户才有可能考虑。就目前中国PLC市场的高速增长的形势,国产PLC产业化有着良好的市场基础,所以如何在低价的基础上解决规模化生产和市场现状是中国的PLC厂商应该思考的问题。

网友A:
不敢苟同!如果是降低价格就会走入死胡同,和国内很多产业一样,必死无疑!

PLC技术门槛相对较高,核心器件都是进口元件,如果降低价格又要这些厂家保持利润的话,不就是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吃草么,最后就形成了市场上的列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那就看谁家做的更便宜,做的更烂了,对于PLC而言,如果没有了品质,还要他干嘛?!能省多少钱么?毕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希望大家不要走入血拼价格的泥沼,这样的国产PLC才有希望!

网友B:
电子元件的价格是不同量差别很远的,国产PLC一开始没有大市场,批量相对小,元件采购价格肯定高,而现在还要降低价格,那只能通过偷工减料来实现,这会犯了PLC要求高可靠的大忌,最后越做越糟糕。

至于为什么需要将50%才考虑,是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设备制造厂可以通过直接放备机到客户那里,从而降低客户维护时间和成本,否则不值得冒风险。

其实山寨手机刚出现时的模式是可以仿效的,大家都通过一个统一的方案使得所用的元件有大规模的需求,大规模生产从而降低元件的采购成本,而通过添加不同的定制功能拉开差异性,不过不要和山寨手机那样最后都通过偷工减料来赚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