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运动控制卡与东方马达连线

楼主(2013-03-22):
咨询一下:研华运动控制卡可以控制东方马达吗?

网友A:
可以的。研华PCI-1240,PCI-1245E,PCI-1245等板卡都可以接东方马达,下面是PCI-1245与东方一款马达驱动器的连线,供您参考。不清楚可以拔打研华运动控制部门的电话0571-56832929-8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