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恒压供水设置

楼主(2013-03-22):
1.      满足pid控制。要求压力可以稳定在某一固定值,当实际压力小于要求值时电机转速增加/减少,实际只大于要求值时,电机转速减小/增加
2.
当电机1达到频率上限时,如果压力没有达到给定要求,则继电器输出1闭合,如压力仍然没有达到给定要求,则继电器输出输出2闭合,以此类推,直至最后一个继电器输出闭合
3.
当压力超过给定要求时,则最后一个继电器断开,如压力仍然超过给定值,则继电器输出陆续断开
4.
若辅助电机中某台故障,可以通过变频器断开该电机,即该电机对应的继电器输出不会再动作
5.
当水压一直高于给定要求值一段时间后,变频器进入休眠状态

压力给定值要求为-----%

实际压力小于要求值时,电机转速增加大于要求值电机转速减少

实际值小于要求值时,主电机启动

主电机启动后,压力仍未到要求,启动辅助电机

辅助电机1启动没达到要求,启动辅助电机2

辅助电机2启动没达到要求,启动辅助电机3

全部电机启动后,压力值超过给定值时,停止辅助电机3

停止辅助电机3后,压力值还是超过给定要求时,停止辅助电机2

停止辅助电机2后,压力值还是超过给定要求时,停止辅助电机1

停止辅助电机1后,压力值还是超过给定要求时,停止主电机

将辅助电机2脱离整个系统,不再使用

主电机频率低于25hz并延时10s时,进入休眠状态

进入休眠状态后,压力偏差值大于5%时,机器唤醒

网友A:
这个是个主电路控制图,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