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80.04没有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如图。请高手看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图片没传上。

网友A(2013-04-22):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CP1E-N20DT-A的PLC,经常出现脉冲停掉的现像,然后必须断电后再开。问欧姆龙技术也没说出什么原因来

网友B:
注意电源质量。CP系列的电源抗干扰做得不是很好。电源加隔离变压器+滤波。估计问题能解决。事实上,绝大部分没有问题的问题,可能均由电源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