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中2-10V信号的处理

楼主(2013-03-22):
有一个反馈是2-10V的信号,在S7-300模块上选的是+/-10V;要求在程序中2V对应的量程为0,10V时对应的量程为100;请问在step7中该怎么编程呀;小弟是新手,请稍微说清楚点吧,非常感谢!!!!!

网友A:
模拟量PLC内部的数字量如下

+10V  27648   100

+2V    5530      0

0V       0

(采集值—5530)/27648的结果再乘以100 就可以了

如果有偏差,在对采集值进行一下加减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PLC内部的数字量如下+10V  27648  ...

嗯 就是这样

网友C:
模拟量模块的测量卡选择0-10V,10v对应27648,2v就对应5529.6,信号采集-5530.在除以27648,在乘以100,就可以,程序应该是这样的。

电脑不好截图,2行是一个网络,对在一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