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频率检测SPD指令是不是不准确啊

楼主(2013-03-22):
我用spd指令做伺服电机的测速,设的速度是60r/s,可是每秒钟收到的脉冲数确是80到120之间,原点c脉冲啊,为什么差这么多

楼主:
大哥们,帮帮忙,电机速度大速度小对这个没影响吧

网友A:
SPD并非高速指令,所接受的脉冲是按扫描周期算的,所以有部分脉冲会丢失。

最准确的是高速指令,有一个就是一个,除非有干扰,否则决无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