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龙门线程序的疑惑

楼主(2013-03-22):
最近帮人改了一条两个行车的龙门线,已经完成了基本能达到生产要求.但是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弄明白,就是客户可以自己编写编写生产流程.比如行车的移动位置和提升马达上下,但是有一些条件怎么加进去,比如两个行车的衔接工位会复用,怎么在程序中判断让客户编写还是规定好.第一次做这种项目有点理不清思路.有没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见过触摸屏编数字的

代表哪个行车 前后 上下

网友B:
见过触摸屏编数字的

网友C:
用行车前后上下时没问题了,主要是有个工位要两个行车都会放料到那里.这个是要规定好还是客户定好.我自己定的话就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