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变形了!!!

楼主(2013-03-22):
请教各位,我用MT6070iH,在电脑里编辑好的一个圆形图片,模拟运行没问题,但是下载到屏里

圆形就变成椭圆图片了,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好,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软件选好屏的型号;

是不是没调整好圆形大小;

楼主:
软件选好屏的型号了:MT6070iH (800*480)

圆形也调整好了,宽和高都是57

网友B:
维伦的这样情况经常出现,在软件里修改好。鼠标一动变型了,编译保存后别乱碰键盘和触摸板。

网友C:
 是不是图形的大小有问题或是编程的画面设置、

网友D:
分辨率变了?

网友E:
会不会是屏的像数的问题导致变形的呀就像在CAD里画椭圆一样,看着有点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