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现场变频器故障处理两例

楼主(2013-03-22):
      第一例接电话通知的时候,说变频器是报外部故障;根据自己已经了解的变频器的接线图及参数设置,很清楚的就是变频器尾部风机的控制回路的热继电器跳了,不是热继电器故障就是尾部风机及其电缆故障了。赶到现场时现场的电工已经复位了,查看变频器面板,翻到故障记录,面板显示如下:

     现场了解到,该电动机尾部风机是前几天从另一台泵那拆过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跳才拆下换的,那原因 很明确了,电动机故障了。

       刚离开那现场,另一个现场又来电话说某变频器一启动就跳闸,前去现场了解到,该变频器是因为电动机刚刚修复回来的,现在是空试电动机(没联负载的联轴器),就跳闸;在这之前变频器没有报故障。那就先打开电动机接线盒检查电动机接线,拆开一看,故障一目了然,电动机接线接错电源线了;电动机修复后,电动机的绕组头尾位置标识是稍微有跳整的,但是仍是三角形接法的标准接法;现场电工看到是变了,居然把一相双根的电缆分接到2相上去了;现场接法是A相红2个接第一组短接铜片的两端,后面黄和绿居然分开压接到后两者短接铜片上去了,这样的接法肯定是错误了;改成同相的都接地一个铜片短接片,试车正常,变频器不跳了,运气不好的是反相了,电工再次改接线。

         看帖的不要嘲笑现场电工,原因那些真的是施工单位请的临时工。

        处理小结:对现场设备的接线熟悉的话,远程就可以知道故障原因的,脑里有底心不慌;变频器面部报故障,有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变频器出问题了。外部的也是常有的,只是变频器有报警有提示了,方便咱们去检查了。

网友A:
森兰变频器威武
面板还全是中文的

..............

网友B:
堪为我辈学习之楷模

网友C:
经验

理论

推理

逻辑思维

要融为一体

达到最高境界

网友D:
森兰变频器?

  国产货?? 一直没有听说过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森兰变频器?   国产货?? 一直没有听说过 !

森兰变频器国产较早的品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森兰变频器?  ...

网友G:
好经验,学习了,值得发扬。

网友H:
这变频器查故障不需要看手册代码了

网友I:
感谢楼主原创帖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谢谢分享                       ...

网友L:
还是中文的用起来方便。

网友M:
楼主高手呀,谢谢与大家分享经验,很受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楼主高手呀,谢谢与大家分享经验,很受益!

网友O:
呵呵,第一次看到中文的变频器

网友P:
变频器维修资料需要的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

网友Q:
变频器难学吗,故障处理难吗?

网友R:
楼主的变频器没用过,不过楼主的故障经验倒是学到了。

网友S: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话。

网友T:
怎么只有案例一,案例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