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泰430导电率计液晶屏上的字看不清了

楼主(2013-03-22):
上泰430导电率计液晶屏上的字看不清了,原来黑色字体看的横清楚,现在都看不清楚,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偶认为应该先检查电源,然后再判断是否是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
查到了问题,已修复。

原因是电源电容容量降低,供电电压不足照成的。换了4个电容100uf/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