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电机同步

楼主(2013-03-22):
小弟在食品厂工作,现有一台包装果冻条的包装机,果冻条为人工排放,包装速度由变频调速控制。现根据生产需求需要省去人工排放果冻条,改由一台独立的输送设备自动输送果冻条至包装机,输送装置由独立减速电机拖动(独立的设备),现要求输送电机要与包装机主变频调速同步,方可不会漏包或多包。独立减速电机速比可选。要实现以上控制传动,需要怎么样的控制控制方式和哪些电气械件?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可与吗?

楼主:
一拖二的方案能说具体点吗?如果可行也可以试试哦

网友B:
一拖二。。。你两个电机的减速比要一样。。。。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你两个电机的功率之和

网友C:
包装原料一般都可以用感应器检测的到,在果冻条侧装个计数器,到点了启动包装机输送包装带哈

网友D:
输送电机不是变频?

如果都是变频的,可以采集包装电机的速度,然后给到输送电机,

应该可行

网友E:
1、换一个大电机直接将包装机与输送线一起拖动,这个绝对同步!

2、2台电机用台达变频器驱动(用485通信做主从控制),也可以做到同步;

网友F:
用主从方式啊,从变频器要编码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换一个大电机直接将包装机与输送线一起拖动,这个绝对...

网友H:
如果不是变频的,可以采集输送线的速度来控制变频电机的速度,从而达到同步。

网友I:
精度不高的话输送机加个变频!包装机变频输出0-10v进输送机变频 输出比例 最高频率 加减速时间调一调就可以了!

网友J:
只要两台机就可以了阿,然后就看你调整了阿,速度匹配就好了,一拖二的话很难调整的,外加你要增加检测装置阿,万一堵料了,上料的机构要能停止阿,要不就不太好了吧,哈哈

网友K:
一个的输出作为另一个的给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精度不高的话输送机加个变频!包装机变频输出0-10v进...

这个方案绝对可行

网友M:
两个电机各加一个调速开关,手动调到同步,就OK啦,这样省事,又经济。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精彩的方案,是这样的,我的输送带上是有格子的,一格刚好放的下一个果冻条,输送装置与包装机90°交叉,要求包装机每一个推料杆往前推走一个果冻条,也就是说包装机每走一个退料杆,输送装置就必须刚好掉一根果冻条下来落到推料杆前面被推送走。当包装速度发生变化时,输送装置也必须跟的上(同步),必须每一颗都对应,走多长时间都对应,时刻一一对应,不能有累积误差出现,包装机运转时连续的,不是脉动的。在此征求大家的方案和意见,找到适合方案和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拖二。。。你两个电机的减速比要一样。。。。变频器的功...

 谢谢,这样对变频器的设置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送电机不是变频?如果都是变频的,可以采集包装电机的速...

 这样会不会存在一个响应时间方面的时间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装原料一般都可以用感应器检测的到,在果冻条侧装个计数...

 这样好像不太合理,如果采用色标点控制的话,电机的输出就是脉动的了,那就需要用到步进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是变频的,可以采集输送线的速度来控制变频电机的速...

 可以是变频,但不能使独立的变频,速度必须由包转机给定同步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要两台机就可以了阿,然后就看你调整了阿,速度匹配就好...

 呵呵,是啊,生产中是不允许堵料的,但要求输送装置和包装的速比必须是固定的,不随速度变化产生累积误差

网友N:
什么凸轮  你用变频我觉得不靠谱 这个很恶心的

网友O:
个人认为这两个设备的速度是一个线性比例的关系,但不一定是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