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累计偏差

楼主(2013-03-22):
请问各位:

         我用三菱FX1N的PLC控制1台台达AB系列伺服,电机减速比1:3,电子齿轮 比2.  PLC每次发15000个脉冲,即电机旋转1圈,大概每6秒PLC发1次脉冲,大概连续运行3,4个小时后,会出现偏差,大概偏差10几个MM,PLC每次启动时回原点,中间连续运行时不执行回原点。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个转轮,请问这个偏差是怎么形成的呢?

谢谢!

楼主:
在补充一下,电机是向一个方向旋转的,PLC是用相对指令。

谢谢!

网友A(2013-04-22):
由於此描述並沒有提及脉衝當量問題,無法去判斷10多個mm是對應到多少個脈波以及10多個mm如何測量得出的?能否提供傳動圖及脉衝當量,或者相關的機械參數。

楼主:
伺服每次转1圈,即15000脉冲,240mm,这10几mm对于大于》625脉冲,伺服电机减速器通过联轴器连接1个支架240mm的转轮,轮上有16等分槽,如果有10几mm偏差,通过目测就很容易看出来了。

谢谢!

网友B:
1、机械原因;2、伺服原因;3、PLC原因。

1:连轴装置是否松脱?传动比是否真正符合实际数据(1:3)*2的关系?机械间隙会造成误差但不会累计的。

2:伺服抗干扰能力不强,丢了脉冲;

3:PLC发了15000个,是否正常发出?发出的频率是否超过最高频率限制?

简单判断:先回原点,查看伺服上指令脉冲数。PLC发脉冲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原点,看是否回到原来位置?伺服指令脉冲数是否与原点处的值一致?如果能回到原位置可能就是传动比不符,如果回不到一般都是:脉冲被干扰。连轴松脱、PLC脉冲发送出错也有可能。

网友C:
一般现在伺服电机用的编码器都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是会积累误差的!但是误差很小,很小,估计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有问题!或者是安装没安装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现在伺服电机用的编码器都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增量式...

头一次听说增量编码器会有累积误差,你用的是什么垃圾编码器?

很小是什么概念?转一圈会有一个脉冲的误差吗?还是多少圈有一个脉冲的误差?

加工模具的机床,曲面加工时走复杂路径,连续一个月不关机不回原点都有,造你的说法都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