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制人笔记本是这样修的

楼主(2013-03-22):
电脑用了快十年了,有点老化,把电源给烧了。电脑死机,去买了一个换上,电源指示马上熄灭。电脑板出问题了。昨天晚上拆机,由于家里工具不齐,睡觉吧!早上起来带去公司,检查发现,电源电路贴片电容击穿,导致电路板成短路状态。上面什么都看不到,于是找个样子差不多的试试吧!于是啊!公司里有换下来的台式机主板,在主板上焊了一个下来,焊上,一切正常啊,效果不错,就他了吧!收工。成果在下面:各位看官有请!

楼主:
晚上回家,去买了双鞋。回来装机开始!

底板机架

主板安装开始

开始接上扬声器线路

接口与机架主板螺丝连接

电池仓盖板

螺丝固定完成

PCI插槽,以前是用来装网卡的说,工控人可以用来扩展串口的说,我就这么干了。

正面盖板 触摸板 指示灯  开关按键

触摸板

按键各种指示的说

接上触摸板排线和按键排线

完成的差不多了

网友A:
拆机啊  我以前公司的研发工程师    自己的笔记本上面的键盘掉了  凑合接着呢  然后里面的东西  也是凑合连在一起    照样用

楼主:
开始装显示屏鸟

穿电源线和视频线先

第一步

穿好线鸟

准备插回排线

已经搞定电源线

搞定视频线和接地线

硬盘仓  准备开始装回

就位,先往左边插进去,退回再插进接口

螺丝固定好硬盘

装回光驱

安装电池

底板盖装回

已经差不多完成鸟

转轴装饰盖

装好鸟

开始装键盘的说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不是触屏的

非要不可

键盘排线已经被插进去鸟

键盘开始复位 先插进触摸板这边

再用手按下靠屏那个边的三个点复位  基本上笔记本都这样设计的 拆过几个品牌都这样

已经完成组装了

等试机结果吧

看官们

有什么要问的吗

乐意为你服务

结果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期待吧

网友B:
这个曾经和同事一起折腾过咱自己用的笔记本,换液晶屏,真累人哈,下次问我还拆不,再也不自己拆了、

楼主:
开始测试各项性能了哦

插上电源  指示正常

按下开关 指示灯亮  WIFI指示已经亮起  屏幕出现熟悉的身影,那是期待了24小时的,XP界面。已经出现,下面来见证下会不会有我期待的女神临频呢?期待着吧 !还在启动中

已经启动完成  ,女神是木有滴!楼主就是用上面的各部分尸体拼凑起来发贴滴!

屏幕的右下角已经出现熟悉的无线连接和安全屏障瑞星小绿伞。

楼主已经可以登上企鹅了,可以与梦中的女神在指间挥洒各种缘鸟,圆还是方谁知道呢?随她去吧!哥也不是高富帅,也不能可能是你的菜。

完成  可以和众XDJM 吹吹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曾经和同事一起折腾过咱自己用的笔记本,换液晶屏,真...

 这个机比较听话的说,06年被雷劈坏网卡 ,没换的说。USB接着用。后来无线就不用USB了。摔是经常的 几十公分到一米不论,前后几年近百次较量,还是优势取胜。我自己修过不下十次了,一年搞几次卫生,现在还跑的呼呼的。那个快。双核都汗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曾经和同事一起折腾过咱自己用的笔记本,换液晶屏,真...

 小意思哈,轻车熟路,半小时拆装包搞定。

网友C:
真正的维修人员,自己的东西自己修

网友D:
真正的维修人员,自己的东西自己修。有水平!

楼主:
都起来这么早啊!

网友E:
电源的故障点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的故障点在哪里呢?

 主电源电容击穿  电路板短路。抓机啊 ,拍不清楚。

网友F:
楼主强大呀,做工控的都是自家东东自家维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强大呀,做工控的都是自家东东自家维修 !

 水哥啊!神交已久,到广州电话我,给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