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维修注意要点

楼主(2013-03-22):
UPS不间断电源维修注意要点

在工业设备电路板维修产品中,UPS电源的维修率一直居高不下,UPS电源的故障一般多发生在夏天高温车间里面。本人通过对ups电源多年的维修经验,总结出一些UPS电源在维修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认识UPS电源加强维修的重要性

UPS电源不是普通的稳压电源,不能没有问题时不管,有了问题放之不用。要充分发挥UPS电源性能的特点为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服务。

  在某些进口UPS电源维修时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没有电路图,在集成电路板有些性能标志、符号被厂家故意抹去,但克服困难还是可以解决的。

  二、 UPS电源应工作在良好的环境中

UPS电源是用大量的电子元器件构成,这些元器件发挥正常的功能需要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在环境的温度、相对湿度、通风、洁净度等方面应予保证。这一方面往往易被忽略,结果造成故障升高,设备寿命缩短。

  三、建立一套经常性和定期性维修制度

  同样的UPS电源,由于维修水平不同,其故障率和寿命也不一样。安定期检查UPS电源各部位的信号和波形,及时发现设备存在始隐患,提早预防。减少运行中的故障,也是延长设备使调寿命的一种手段。

  下面将UPS电源预测检查中一些共同点的问题提出来。

UPS电源一般由4个部分组成(即整流充电器、逆变器、静态旁路开关和蓄电池纽儿除蓄电池组外,每一部分又由3-4个小部分组成。即功率部分、驱动部分、控制部分和电源。

  一般UPS电源中有三种地(当然也有一种地)一般控制部分和驱动部分是共地,驱动信号输出至功率部分是悬浮地。功率部分输入、输出电压较高,在用示波器测试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对设备造成不良后果。

测试的方法一般采 用单线追踪或分割孤立法。根据维护指南:模拟实际工作状态,测试关键的信号和波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在测试检查中要认真细致,不要放过一个疑点,对正常和非正常的界线要划清,避免走弯路。

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备好配件。

  四、注意同型号UPS电源故障多发点的位置

  在同型号的UPS电源申,往往由于设计上的缺陷和元件在选用上的一致性,有些故障往往是同样出现。即UPS电源得同样的。应总结经验并采取预防措施。

  五、对于智能性UPS电源的维修

  对于智能性的机器,监控器显示屏向用户提供故障的性质、故障点的部位寄信息,并且还向用户提供如何排除故障的简要说明。所以,专业维修人员只要、严格按照使用维护说明书,再参照显示屏的提示,逐步排除故障,或进行备品、备件更换维修。

  六、其它应注意的问题

1.检查地线接触应良好。

2.UPS电源内部电路不得随意更改。

由于高压、强电流等特点,致使UPS电源的维修难道和危险系数要高于一般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因此要求工作人员在针对UPS维修过程中,要跟多从安全角度考虑修复难度和维修方法。

网友A:
我们的UPS电源用的还不错,到目前还没出现过故障。

楼主:
我靠,自己的帖子咋有外链了?

网友B(2018-03-18):
这个贴子不错,不能沉了,顶起。

网友C(2019-04-10):
什么品牌的UPS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