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老手-我的纬仑通MT6056I

楼主(2013-03-23):
哪个大侠帮帮忙,我的MT6056i联上电脑下载完程序后,重启时会弹出一个错误:

Failed to open the pro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是怎么会事?我第一次玩这个触摸屏和EB8000 Project Manager。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软件是不是新版的;官网就可以下载的;

网友B:
好像是没把项目下载进去,再下载试试。是在不行你恢复出厂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软件是不是新版的;官网就可以下载的;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但是我的那错误还是一样,是不是我没把项目下进去?可是显示是下载成功的。。项目保存路径有没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没把项目下载进去,再下载试试。是在不行你恢复出厂...

 下载成功了。不行啊。。救命啊。。。。保存-编译-下载成功。就是有那错误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