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转换成电量

楼主(2013-03-23):
我需要把液体流量转换成电度数直观显示出来,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液体流了转换成电度数是什么意思,楼主,单位不一样,液体流量可以是体积流量可以是质量流量,电度数是什么意思,不会是电表吧,这个应该在程序可以做,给你换算下,得有固定的值才行,你再说详细点。

网友B:
    用流量计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液体流量表计量单位是立方,由于是分户计算,10户有流量表10个,用水量用户自己控制,但电机只有一台,要单独计算每户所用电量,我要把总用电量分给十户,按照用水量分配用电量,而且要直观地显示出来,需要什么显示器,谢谢!

网友C:
这个功能好像没有专门的显示表能实现,需要自己做一个转换程序,流量转化为电量数,然后显示。

楼主:
那就只能使用PLC和触摸屏了,那就多谢了!!

网友D:
如果想让用户直接看到自己所用的电量,我建议用IC卡冷水计量表,先计算出每吨水的价格和用电量,每个用户有个IC卡,IC卡用完电量 去你那儿充值,据我了解计量表价格挺便宜,可能计算软件有点贵,具体的你再咨询一下。

网友E:
      你要的这种功能显示器可能没有,但可以自己设计,用单片机或PLC都可以实现,如只完成这种功能,用单片机设计为好:价格便宜,体积小,但需有一定电路设计能力者才能完成。

      如用PLC编程,还需购买一块模拟量输入模块,将模拟量(流量)转换为数字量,再进行对十个用户的累计流量的计算。。。编程较麻烦,但不需硬件电路设计,相比要比单片机设计容易一些。但成本价格要比单片机高的多。

楼主:
各位老师多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液体流量表计量单位是立方,由于是分户计算...

 按照用水量分配用电量,而且要直观地显示出来,需要什么显示器”,按你的意思,应该是电机带动泵控制每户的液体流量。每户用了多少水已用流量计显示,用水过程中用了多少电就要用电能表计量,一个道理!可在进每户的电路分支处安装一块电能表,是用单相表还是用三相表要根据用户用水时的用电负荷决定。单相用电负荷用单相表,三相用电负荷用三相四线表,且要使用多功能电子式电能表,它能把每一时间段用电量存储在表的液晶屏中,可随时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液体流量表计...

 我的系统总计一个泵,各用户安装有阀门,用户按自己需求随时开关阀门,所以才不容易计算用电量,只能转换成电度数。

网友F:
 “ 我的系统总计一个泵,各用户安装有阀门”,这种情况只能是在电机总泵处安装一块电能表,再比对总流量计,算出一个立方流量用了几度电,然后再根据每户流量分表用水量换算出用电量。各分支流量表流量可通过变送器或模块输入,输出进PLC。通过编程完成流量对应电量比例系数的设置,然后PLC根据比例关系进行每户流量换算成用电量的数学运算,其每户的用电量可随时在电脑显示。

网友G:
用单片机可以做的。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