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帖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

楼主(2013-03-23):
  这两天发帖点击“图片'功能上传截图,总是提示“Error',郁闷极了!不知是电脑问题还是论坛升级出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我这儿,上传图片正常,比以前快多了。

网友B:
不会吧,自从论坛升级后图片上传功能比以前都好用了,上传速度也很快的。

网友C:
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的电脑系统问题 或者浏览器问题

网友D:
我上传图片也感到快多了,应该是你的浏览器问题。

网友E:
我上传图片也感到快多了

网友F:
我试试看

网友F:
图片上传方法:http://bbs.gongkong.com/d/201303/489268_1.shtml

不知是否能帮到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上传图片也感到快多了

楼主:
已查出问题,是上传图片不支持bmp格式,需要转换成JPG格式才行。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查出问题,是上传图片不支持bmp格式,需要转换成JP...

在自己研究最好